各位大神求指点下主板开机过一会后

楼主(2021-01-19):
各位大神求指点下 主板开机过一会后掉电关机,需要过好久才能再开机,开一会又掉电关机,换过pq18  mos管没卵用 各位大神分一下哪路还有问题

网友:
这是板号

网友:
着重注意散热问题,还有你说的问题不够清楚,开机一会儿掉电,开机是不是指已经正常显示能进系统,还是只是电源指示灯亮,屏没有任何显示。如果你还没有搞清楚和锁定故障方向,最好不要乱拆换元件。因为这样你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
能正常进入系统 散热应该没问题 我有点感觉是温控芯片挂了 因为每次掉电关机风扇都不转 但是风扇会转

网友A:
搞个示波器才能修疑难杂症的,不然只能凭一定的经验去代换易损坏的元件

因为每次掉电关机风扇都不转 但是风扇会转----你说的这话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个示波器才能修疑难杂症的,不然只能凭一定的经验去代换易损坏的元件

因为每次掉电关机风扇都不转 但是风扇会转----你说的这话没看懂

不好意思 我发现我语言组织有问题,是这样的 开机到进入桌面风扇都不会转,直接过一段时间自己就掉电关机了 有时候开机进系统会转 有时候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发现我语言组织有问题,是这样的 开机到进入桌面风扇都不会转,直接过一段时间自己就掉电关机 ...

换电容,有图就认真分析后换,这样可以换准点,
没图就盲目换,换它周围最近的电容。
先换给风扇供电的电容(电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