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60开机报ACPI BIOS ERROR

楼主(2021-01-19):
     今天收到一台笔记本开机报ACPI BIOS ERROR,进系统和PE都是一样。过完进度条就报错。换过内存还是一样。经检测显卡供电处PL606和PL603电压只有0.4V左右。用手压了一下显卡供电芯片PU601电压突然变到0.9V。感觉是芯片虚焊造成的。加焊完芯片在测两个电感是0.9V。顺利进入PE。不太会发贴子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了。

网友:
这生意做得漂亮

网友:
你这肯定不是这问题。

网友A:
这种小芯片没有虚焊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芯片没有虚焊的说法

   呵呵,让我遇见了。今天上午来了试机好几次开关机现在进系统和PE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最后换的芯片,上下管解决的。

网友:
台机主板遇到过电管IC虚焊问题

网友:
这个小芯片可能是时间长了氧化了

网友:
捡钱了,安逸,借鉴一下

网友(2021-04-01):
牛,果然有效果,测试看稳定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