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70d-g4e5开机不启动

楼主(2021-01-19):
战神k670d-g4e5开机有触发反应,上电待机0.006,开机电流到0.065之后,俩秒掉到0.05左右。以为捡到个通病,直接换复合管解决问题的。拆机测试DD_ON,DD_ON#都正常,瞬间心情小波动。根据图纸时序一步步测试到RSMRST都正常,待机电路都正常,开关有跳变,然后测南桥发出的SUSC#无。又测试了南桥的时钟供电,复位,都正常,susc阻值500多正常。心想先刷bios,不管在干南桥。终于在刷第二次bios之后,开机电流图图的。这款8代主板bios是参与开机的。

bios

网友:
战神的机子也是修过一些,楼主分享的不错

网友A:
这种情况BIOS 坏的 没见过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BIOS 坏的 没见过阿

是的,论坛逛了很久,大部分都是南桥坏,没见有考虑到bios的问题。如果不刷第二次bios,并刷好了,那会直接干南桥的。bios引起的南桥不发出slp s3,slp s4。

网友:
算是很详细了  讲解到位  学习了

网友:
有一台 正在修

网友B:
通病,换复合管?哪个复合管呢?楼主

网友:
这个故障搞过南桥挂的

网友:
这个电流刷BIOS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C:
我感觉你会返修  哈哈

网友:
我有一台,外接显示,内屏不亮,没有发现问题,外接显示时,内屏供电的3.3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楼主的bios是通刷的吗?

网友:
通病,换复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病,换复合管?哪个复合管呢?楼主

DD_ON转换DD_ON#处,管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会返修  哈哈

为什么呢?难道你有第六感觉??

网友:
算是很详细了  讲解到位  学习

网友:
牛逼卡拉斯

网友:
刚好用的到,谢谢楼主,,,,,

网友:
以后BIOS是越来越作用大了

网友:
幸好你没动桥

网友:
是的啊,要是误判动了桥,问题扩大化,这主板八层就报废了。

网友:
辛苦 查了一大遍,最终回到三板斧。维修就是这样无耐

网友(2023-08-29):
新款的机器坏的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