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20I困惑,难搞的机器

楼主(2021-01-19):
VT356F换了以后有电压,有1R05AMT_PWRG输出吗?我淘宝买了6个,找了两家,都的有电压输出,万用表测有时候1.05v,有时候0.99,有时候0.5几,VCC1R05AMT_PWRG也有1V到2v之间,用示波器测u18了6和u37L35,u28L28都有0.5几V,却测不到1R05AMT_PWRG的电压,把南桥两路供电都断开了,另外 一路给显卡供电的没断开阻值有200,我怀疑是桥坏了,有修过的同仁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VCC1R05就肯定是1.05V电压输出,正常情况1V也算正常。至于PG那你就要看接在PG的上拉电阻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有电压输出而没有产生PG,正常情况下都会掉电,所以要看图上PG的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1R05就肯定是1.05V电压输出,正常情况1V也算正常。至于PG那你就要看接在PG的上拉电阻的电压是多少。如果 ...

断开用示波器也是测不到,u18,u37却能测到,u18的pg连接到一个双二级管,u37的进U23芯片,u28的pg进南桥,断开也测不到,到底是芯片问题,还是信号问题,还是电路反馈引起不出PG,u28的AMT_ON多次测到3.3V不存在信号电压不足的问题。1.05给南桥两路供电都断开了,也是不出PG。我个人认为不是芯片问题,就是焊工问题,我是用BGA焊接的,风枪焊接还是没有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1R05就肯定是1.05V电压输出,正常情况1V也算正常。至于PG那你就要看接在PG的上拉电阻的电压是多少。如果 ...

仔细看了下,u18的PG经过一个二级管到一个上拉电阻,u37的pg进了U23也有上拉电阻,U28的PG用万用表可以测到2V左右的显示,或者明显有电压跳变,示波器却测不到,断开u28的pg~R436,用u18的pg连到R436的另一端MEPWRG,电压拉低到1.99V.怀疑南桥问题,

网友:
修好了,南桥坏了,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