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BIOS芯片读取出来文件才64K,怎么放得下几M的原厂BIOS

楼主(2021-01-19):
新手小白求助:原机BIOS芯片读取出来文件才64K,怎么放得下几M的原厂BIOS?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什么编程器读的?

网友:
急,在线等

网友:
xtw100读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编程器读的?

一块主板会有两个bios吗?

网友:
你可以按照丝印代码查下BIOS块的pdf文档,文档里会有说明是几兆的存储器。
读出来的一般是有效数据的部分,所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