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 显卡驱动感叹号

楼主(2021-01-19):
求解。。。。。。。。。。。。。。

网友A:
遇事不决换显卡,换了没好换显存。
如若二者皆不行,换板换人换新机。

网友B:
问题不清楚。
1-卡的型号是什么?
2-叹号的故障代码是什么?(43or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事不决换显卡,换了没好换显存。
如若二者皆不行,换板换人换新机。

精辟 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清楚。
1-卡的型号是什么?
2-叹号的故障代码是什么?(43or10)

DELL  15-7559

网友:
驱动叹号 好多可能貌似是核心问题吧。。也有显存出问题的。。 楼主可以用测试软件测一下。看是显存问题还是核心问题。显存没问题就是核心问题了。。加焊核心 看看。。。或者刷个BIOS看看。尝试着来。。我是菜鸟。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