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大短路

楼主(2021-01-19):
V470 大短路  拆开一看 是CPU供电 贴片mos管损坏  直接去掉 开机测试   它开机了  竟然开机了  少了一组供电 开机了

网友:
建议还是把那组供电修正常为好

网友:
一个月不到会回来的 下次回来可能CPU也会坏掉

网友:
希望一周后还能看见你再次发帖

网友:
这个地方短路的最多

网友: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大短路呢

网友:
大短就是送钱啊

网友:
断开一路是不建议的    容易烧CPU

网友:
希望你这机器能抗得住,不出问题,说实在的有点危险

网友:
居然CPU不坏 没道理

网友:
建议修好喔,一路供电HOLD不住的

网友:
等等吧  主要当时我更换了 可以一开机就短路 也不烧件 就是把不得线烧断开  开启小芯片  上下管都换了  也是一样  所以全部去掉  测试能开机就交差了

网友:
把当中的一路补全,上面焊盘黑了就不要用了

网友:
这种mos管很容易坏,但是最好还是加上,要不剩下那个mos管很容易累坏

网友:
一组可以亮机  高负荷 顶不住

网友:
少一组功率可能会达不到

网友:
就这样用会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