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410p使用中突然掉电,ec接收不到s3#/s4#

楼主(2021-01-19):
主板NM-A031,根据时序查到桥给ec的s3#,s4#没有,难道是桥突然挂了?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应该敲坏了

网友:
换个试试

网友A:
说出来我自己都蒙了,准备休息了,想着碰碰运气试试最后一招,给电池断电,再短接电池两脚后,加电电流表居然跑起来了,上到1.2a,接上外置显示器居然点亮了,测试ec18/21脚电压出来了。

网友:
特别说明下短接开机后pch_pwr_en电压3.3v,n型场管q118,G极得电导通后pch_pwr_en#是0v,pch_pwr_en# r是0v,该电压不是3.3v或5V

网友B:
短接电池什么脚?你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出来我自己都蒙了,准备休息了,想着碰碰运气试试最后一招,给电池断电,再短接电池两脚后,加电电流表居然跑起来了,上到1.2a,接上外置显示器居然点亮了,测试ec18/21脚电压出来了。

短接电池?那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电池什么脚?你这是什么操作

没表达清楚,断开电池一脚,短接主板电池正负极放电

网友:
这板子本来就这毛病 RTC电容也容易坏 大部分这种问题 放电都能好

网友:
现在需要查时序的很少了,三板斧基本就够用了

网友:
放电的奇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