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55VD 偷工减料 USB数据端口短路

楼主(2021-01-19):
华硕K55VD 三个USB口全坏,两个两条数据线短路,一个通都不通,本来还想小问题,ESD保护管换了就好,拆开尴尬了根本没有,桥短路,换桥估计用户就不修了!白忙活了

网友A:
有esd也没有用,只要USB受冲击,铁定死u,以前的分体桥还好点,制程不那么先进,受冲击能力强,现在的稍微电流大点就死,不论有没有esd,还有一体的d-mos,发热量高,标称80-100a的mos带个15w的低压u都会爆,,然后死u死桥,这些你以为厂家不知道?线路板越做越薄,夹层短路整板报废的多了去了,厂家就在想,不坏你还怎么换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esd也没有用,只要USB受冲击,铁定死u,以前的分体桥还好点,制程不那么先进,受冲击能力强,现在的稍微 ...

这个是分体桥,SLJ8E!

网友:
华硕显卡也偷工减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分体桥,SLJ8E!

那就简单了,换个拆机桥,给客户报个2-300,很轻松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见偷工减料,是做工不同了,

网友:
这个不是偷工减料,inter质量不行了,现在 I系列CPU坏的太多了,要算也算INTEL偷工减料的技术太高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简单了,换个拆机桥,给客户报个2-300,很轻松吧

一个桥成本都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桥成本都100多

没有那么高,90一个。也可以拆机植球

网友:
现在桥坏的太多了,没办法

网友:
USB电感都没有

网友:
这板子180 直接换板吧

网友:
太尴尬了  华硕无语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桥短路或者CPU短路。现在的电脑难修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简单了,换个拆机桥,给客户报个2-300,很轻松吧

还好最后用户修了,发了个散新桥100元加运费共110搞定了,已交给用户!还好发的桥是好的!坏的就头大了,桥不包上机,坏的就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