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650DF打印机硒鼓错误问题

楼主(2021-01-19):
一台联想M7650DF激光打印复印扫描传真一体机,更换新鼓粉并正常打印复印几张后提示“硒鼓错误,请打开前盖,取下硒鼓,滑动硒鼓上蓝色滑块几次后装回”
按此提示操作,问题依旧。
换上此前的旧鼓粉,问题依旧。
求救!!!

网友:
用毛刷扫电晕丝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硒鼓充电电路的问题,检查一下机器上和硒鼓接触的触点和高压板。

网友:
解决了,是生产商锁了,清零就可以了
待机状态--打开前盖--按“清除”键--面板显示“是否更换硒鼓”--按“开始”键--输入数字“11”--按“确认”键-关闭前盖--待机器恢复待机状态后即可正常使用。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7f766daffbc2334100e1d04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