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断剑H310M-E V20 待机1V的电阻

楼主(2021-01-20):
七彩虹断剑H310M-E V20,不触发,经检查发现无1V的待机电压。待机芯片UP1537P旁边明显少一个电阻
求这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请有七彩虹的师傅帮忙看看这个电阻
UP1537P芯片相关的

网友A:
下图纸论坛好像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图纸论坛好像有

你确定?从来没有看到过七彩虹的图纸

网友B:
兄弟。这个位置空的。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这个位置空的。确定

多谢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
图纸不好找啊  看看有没有同样的板

网友:
先大 后小 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