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基础知识

楼主(2021-01-20):
OBM:A设计,A生产,A品牌,A销售==工厂自己设计自产自销

ODM:B设计,B生产,A品牌,A销售==俗称“贴牌”,就是工厂的产品,别人的品牌

OEM:A设计,B生产,A品牌,A销售==代工,代生产,别人的技术和品牌,工厂只生产

电源:是将非电能转换为电能的设备。如电池发电机等。
负载:是将电能转换为非电能的设备,如电灯,电容电动机等。连接导线用以传输及非配电能控制器用来控制电路通断保护电源,如开关,熔断丝,继电器等。
负载: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的装置叫做负载。如电动机能吧,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电走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电灯泡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合,光能扬声器能把电能转换成声能等。
电路图:通常将电路中的实际元件用图形符号表示,在电路中称为电路原理图也叫做电路图。
电流: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分为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两种,直流电流的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交流电流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测量的时候把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
电压:电荷能够流动是因为有电位差,电位差也就是电压。测量的时候把电压并联在电路上。
电阻:电路中对电流通过有阻碍作用并造成能量消耗的元器件为电阻。导体的电阻由导体的材料横截面积和长度决定。
欧姆定律:导体中的电流和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和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电路电流流过的路叫做电路,最简单的电路由电源负载导线和开关元件组成电路处处连通叫做通路,只有通路电路才有电流通过。电路某一处断开,叫做断路或者开路。电路某一部分的两端直接接通,使这部分的电压变成零叫做短路。
周期:交流电完成一次完整的变化,所需要的时间叫做周期,单位秒。常用单位还有毫秒,微秒。
频率交流电在一秒内完成周期性变化的次数叫做频率。
电阻:物体对电流通过的阻碍作用称为电阻,利用这种阻碍作用做成的元器件称为电阻器,简称电阻。电阻器的作用主要是稳定和调节电路中的电流电压及其将呀飞呀限流非流隔离过滤匹配和信号幅度调节的作用。

网友:
了解了这几个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