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拿来不开机客户自己拆了造成坏

楼主(2021-01-20):
客户拿来不开机客户自己拆了造成坏了
测试发现电容短路

网友:
一般应该不会拆了就坏,也有可能是电容坏了不开机然后用户才自己拆开的,用户就想看一下是不是哪里线松了,哈哈

网友:
你确定是电容短路不是显卡阻值低。

网友:
这是不是联想小新

网友:
不是显卡测试了更换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