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代工rx580 不识别卡 求助

楼主(2021-01-20):
如题  有一块rx580 不识别卡 风扇也不转 全板电压正常 唯独最下面的二组上管开启只有0.8v下管没有电压  求助中。。望大佬帮助。。。

网友A:
下管输出端是对地的,不可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输出端是对地的,不可能有电压。

多谢了回头我拆开来看一下

网友:
换下管就好了

网友B:
有二片症状基本一样  今天拆了 其中一片下管电压控制电压偏高11v 还有一片没反应  应该哪里还有短路 开机一瞬间风扇会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二片症状基本一样  今天拆了 其中一片下管电压控制电压偏高11v 还有一片没反应  应该哪里还有短路 开机 ...

量G级对地阻值

网友:
是同行吗?你们就教,真厉害

网友:
g级阻值正常

网友:
查查这两组供电的管理芯片,应该在背面吧,对比其他几组的值

网友C:
测量下每组G级对地值,对地短路的就是坏的。整租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下每组G级对地值,对地短路的就是坏的。整租更换

前面四路都有   唯独这二路没有

网友C:
最先确认这两组供电管有没有短路,再查这个2组上管有没有12V电压进来,最后查这两组的供电芯片有没有开启,一步步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先确认这两组供电管有没有短路,再查这个2组上管有没有12V电压进来,最后查这两组的供电芯片有没有开启,一步步来。

供电mos管都是好的 换了也一样

网友(2021-02-19):
引用 网友B:
供电mos管都是好的 换了也一样

那再查供电芯片开启脚位是否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