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跑B6,黑屏有一道白色横杠,怎么修?

楼主(2021-01-20):
华硕P8B75-V跑B6,黑屏有一道白色横杠,怎么修?
听到滴一声了,已经是过内存了的。屏幕也有无信号转到黑屏,但是就是有一道白色横杠而已,就像卡LOGO那样。该怎么修呢?

网友A:
换个显卡试下看。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试下看。

也用独立显卡试过,也不行

网友:
刷BIOS了嘛

网友:
先刷两个BIOS呗

网友B:
刷了,论坛里的都刷了一个遍了

网友C:
要么,卡外设,要么桥坏了

网友D:
你换个io试试,不行就桥,再不行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么,卡外设,要么桥坏了

桥坏了应该是不能过内存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io试试,不行就桥,再不行丢吧

io坏的话,应该是连机都开不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o坏的话,应该是连机都开不了吧?

我修过两次,就是换io好的。我现在还留着一个h110的板子,换了io不行,桥一直再犹豫,那个h110的躺尸了两年了。还要一个类似于你这个情况,我是按着V星卡99的思路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两次,就是换io好的。我现在还留着一个h110的板子,换了io不行,桥一直再犹豫,那个h110的躺尸了两 ...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换桥或显卡吧

网友E:
修过一个华硕的z87,一样卡B6,最后发现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一个华硕的z87,一样卡B6,最后发现是断线了

断的是什么线?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io没焊好或者断线!

网友:
换IO,换网卡,拆串口芯片,还不行桥

网友:
先bios,两个都刷。然后io,网卡声卡这些,我昨天遇到个技嘉的,本来是反复重启,刷了主bios出现这样的横杠故障,后来我把副bios移过来故障解决了,还是蛮幸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论坛里的都刷了一个遍了
有机会试试我魔改nvme的吧

网友:
把声卡,网卡,usB外设禁止试一下。有的显卡,硬盘坏无引导也会出现一光标一闪一闪。

网友:
先换网卡 再换IO 在查网卡条件吧!这个问题修十多张!IO坏的多一些

网友:
这个是网卡一个信号的问题,可以查下网卡去桥的信号连接的电阻或者拆掉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外设芯片一个个拆,然后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