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 无待机!不是通病

楼主(2021-01-20):
换电池 换屏的 结果就这样了! 第一个保护隔离已经过了  但是公共点  一开始电压只有3V 左右  第二个保护隔离不过 半分钟以后公共点回到15V  但是待机3V 只有1.8  5V 合其它接待机都没有!有没有遇到过的兄弟?

网友:
第一个保护隔离 就死适配器那边那个Q1和Q2  第二个保护隔离 就是我们正常的笔记本保护隔离!

网友:
找到问题了  是EC  不发出开启信号 导致3 5V 不发出!EC的 供电3V 有了  想不通为什么半分钟 才开启保护隔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