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Thin Mini N3160主板网卡坏,请教高手南桥位置

楼主(2021-01-20):
  某鱼收了个SY-Thin Mini N3160主板 CPU是J3160,卖家说只有有线网卡坏。自己想学习维修,收到主板,有线网卡确实是坏的插线网卡灯不亮,主板能通电,能亮机,能装系统,两个USB2.0和USB3.0能用,VGA接口能用,音频插上耳机看电影声音正常,装了win7和 win10 设备管理器都不显示网卡,刷了梅捷官网最新BIOS系统设备管理器里网卡也是出不来,手摸网卡芯片也不烫,风枪加焊了网卡芯片,也不行,想想是不是南桥的问题,看了遍主板,也没认出南桥在哪里,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高手,麻烦了,主板正反面图如下:

刚咨询了梅捷主板官方客服,对方说南桥集成在J3160的CPU上,那这个有线网卡坏了,怎么修啊?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主板装上PCIE无线网卡,开机黑屏,屏左上角光标闪动,右下角出现数字94,一直停在这里,去掉PCIE无线网卡,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这两个地方怎么维修呢,请高手教一下~

网友:
网卡坏了换网卡,找南桥干什么呢

网友:
把网卡芯片换一个试试,也可以用USB网卡试试,要是都不行就是J3160芯片有问题板子上有腐蚀,谨慎清理,清理完没准会带来其它问题

网友:
可以先测试网卡工作条件 然后在换网卡

网友:
先测试网卡工作条件 然后在换网卡

网友A:
三位一体U,这种问题加焊芯片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容易变形

网友:
南桥在梅捷散热片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位一体U,这种问题加焊芯片就可以解决了

是加焊CPU么?

网友B:
三桥合一的,南桥集成在CPU里面,直接换网卡芯片就行了啊

网友A:
是的,修过几台,认到网卡上不了网的,加焊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修过几台,认到网卡上不了网的,加焊就好了

我用的是快克热风枪2008,请问这个风枪加焊这个J3160的CPU,用多大温度和风速?助焊剂是风枪一直加热一直放?CPU上有几个电容需要用高温胶带保护一下?第一次加焊CPU,没试过手,多请教一下,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快克热风枪2008,请问这个风枪加焊这个J3160的CPU,用多大温度和风速?助焊剂是风枪一直加热一直 ...

风枪加焊CPU是不行的

网友:
测测网卡工作条件
应该能找到问题
贸然加焊
不知道你能拿下不能
用USB网卡试试

网友:
没专用设备弄cpu,焊点太多干废了的可能性很大,需要上下一起加热才行,

网友:
加焊肯定用bga机器啊

网友:
这3合一桥,你没有bga焊台,很难搞,干网卡上去呗

网友:
正常损坏的话,换网卡芯片,
怀疑是被轻度雷击过的话,也换网卡芯片,
中度,重度雷击的,拆网卡,断开给网卡供电的线路,改成用无线的网卡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桥合一的,南桥集成在CPU里面,直接换网卡芯片就行了啊

手头上没有这个主板的RTL8111F芯片,用一颗RTL8111GN替换这个主板的RTL8111F,也认不出来,RTL8111GN不能代替RTL8111F?

网友:
网卡坏咋一上来就干南桥啊,有点本末倒置了

网友:
既然USB接口正常,为什么不可以插一个USB无线网卡使用?现在不都使用无线吗?弄来弄去很容易把主板弄出其它问题,当然研究的话另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头上没有这个主板的RTL8111F芯片,用一颗RTL8111GN替换这个主板的RTL8111F,也认不出来,RTL8111GN不能 ...

建议同值代换,淘宝买个也就几块钱包邮

网友(2021-04-19):
楼主,请发这个板子的bios给我下,谢谢!
yuewid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