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r9 270的卡可以用r9 370的核心吗?换过的大佬告诉一下

楼主(2021-01-20):
270核心坏了,不知道370核心可以不
window

网友:
显卡没修过,帮顶

网友:
我jiao的焊点一样 干就完了

网友:
想啥呢?做梦呢哈哈

网友:
焊盘一致吗?自行判断下

网友:
215-0848000,r9 270
215-0848004,r9 270x-r9 370x
215-0870020,r9 370

网友:
估计可以 不过可能要刷个bios

网友:
上面型号一样就可以啊

网友:
可以 换BIOS

网友:
你要核心吗?我这好像还有几个

网友:
我没那勇气去测试,一般都是原型号代还

网友:
可以的,换370的bios

网友:
笨蛋,直接刷bios就好了,芯片不用换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听说可以换

网友:
型号一样的可以,不过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