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4000V 版号 x411ua 2.2 不触发

楼主(2021-01-20):
华硕 S4000V  版号 x411ua 2.2 不触发 自然损坏  说是放了两天就这样了    我刷了论坛下载的3个bios  都是一样的现象   我的是集显的 我下载的BIOS 都没有明说 是独显 还是集显     3V  5V  1.8V  1.02V 都有  找不到点位 也找不到EC的 引脚PDF  实在无从下手了

网友:
X411UA 点位图 购买加Q:601098078  微信:Yx098078951227

网友:
购买了 料板  EC  和BIOS 都换了  搞不定了

网友:
ec的点位找到了  查看供电 EC复位 LID 都有3.3V  按开关PM_PWRBTN# 有一次跳变  再按就没反应了  要断开电源 在按才再次跳变  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
是不是 可以怀疑南桥了

网友A:
楼主修好了么?我今天修到一个跟你问题一样已经修好了

网友:
淘宝有卖点位等我

网友:
CPU工作条件要查查。

网友:
可以怀疑南桥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 接适配器没反应 3 5v待机正常 按开关也没反应 刷bios 没用 也不充电  已经过隔离保护 不知道什么问题 rsmrst信号也没有 看了下点位 应该是开机后才有 ec其他 待机条件正常 bios 工作正常

网友:
那看来还是EC 的问题估计是带程序的你说买的料板

网友:
楼主的ec点位可否能发出来共享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B:
G3进入S0先看rsmrst抬高没有,抬高以后直接就看S3,没抬高直接查RTC吧,经验告诉我,应该就是RTC不起振或者RTCRST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进入S0先看rsmrst抬高没有,抬高以后直接就看S3,没抬高直接查RTC吧,经验告诉我,应该就是RTC不起振或者 ...

果然老司机,而且我也碰到过类似症状,就是不起振!

网友(2021-03-17):
我也遇到一台 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 应该 是ec 代开机 程序的

网友(2021-06-07):
我也遇到了楼主同样的问题,有解决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么?我今天修到一个跟你问题一样已经修好了

你是怎么修的,互相学习下,我也遇到了

网友:
你好 有点位图吗,我这一台没有cpu和显卡的供电,没资料好多信号都找不到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台   S4000V    x411ua REV:2.2     待机0.004不触发   3V  5V 都有  还以为BIOS  刷了BIOS  还是一样的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