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0I开机灯一闪一闪,开机电流0.043

楼主(2021-01-20):
拆机发现开机到0.036掉电,掉电后无3v5v,再开停到0.043,测内存1.5v有输出,L28无1。05V,测供电和控制都有,果断更换玻璃晶体,用万用表瞬间有1.0V,有时候0.58v,用示波器测不到,可能是垃圾示波器,便宜货1千多一点点,后再拿芯片更换,这玻璃要求是很高,没必要练,保护好,用BGA更换,还是一样,测u28的PG电压只有1.几V,段卡r436没有电压,老实按着上电时序来,测pchpwrgd和mepwrgd都有高电平,而没有DRAMPWRGD输出,果断更换PCH,成功修复!HM65代换HM67可以点亮,还没装机测试,附上上电时序,跟其他机器上电时序还是有些不一样,我也是头一次修T420I的,!

网友:
不求加精,只求同仁共享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论坛那个清明上河图图时序吧

网友:
楼主,把你头像分享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论坛那个清明上河图图时序吧

就是,,,

网友B:
这个时序跟我手上的不一样,我的是方形图,你的这个怎么这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序跟我手上的不一样,我的是方形图,你的这个怎么这么长

长不好吗……

网友:
掉电着实让人头疼

网友C:
这个时序跟我手上的不一样

网友:
这个时序是正确的,我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序跟我手上的不一样,我的是方形图,你的这个怎么这么长

还不上来一起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序跟我手上的不一样

传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PCH故障高发

网友D:
那种玻璃芯片,看着都头痛,风枪一吹就死,高温快吹会坏,低温慢吹也坏。也就BGA焊台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种玻璃芯片,看着都头痛,风枪一吹就死,高温快吹会坏,低温慢吹也坏。也就BGA焊台稳了!

真心讨厌,TYPEC_C pd 这种接头也头疼找不到图纸,有碰到带这种头的图纸和点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心讨厌,TYPEC_C pd 这种接头也头疼找不到图纸,有碰到带这种头的图纸和点位吗

苹果的机器,有图纸有点位,具体哪个型号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