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4g跳卡。 英特尔 两网的

楼主(2021-01-20):
3g我试了10几分钟 没有跳卡的情况.  打开4g就开始跳,一会4g网络没有,一会无服务。  二修机,前面修过大音频无基带了。 重做基带cpu有基带了。  会跳卡。 重新更换了lbln_rf和mhbln_rf 。 还是一样 发现LBLN_rf的3脚图纸是ol,但机器测到是0。 也不知道图纸有没有画错。 图纸经常出错的。 图片7和8脚就是错的。有正常阻值,不是0.  但是3脚。 我这里几块板有些是ol有些是0   , 我就不确定到底正常阻值是不是ol。而且3脚通向的是mcns_rf。 如果mcns_rf 有问题。 这个我也没换过 有人换过好换吗?  现在是开4g,就开始跳卡。 开3g就正常的

网友:
管4g的芯片是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

高频的芯片都换过了。 还是一样。 基带电源没动。 感觉是基带cpu问题

网友:
我有个x也是这样,搬了下层板都是一个样子放弃了

网友B(2021-03-08):
你可以下载个精诚的图纸对比下,现在有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个精诚的图纸对比下,现在有免费

都差不多。 万隆这个还是买测试架送的15个月

。 到期后准备考虑买鑫智造或者还是zxw,zxw之前用过,苹果的图纸阻值几乎都是对的。   鑫智造可以修安卓和苹果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