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A1466笔记本电脑不显示故障检修

楼主(2021-01-20):
  一台苹果MACBOOK A1466笔记本电脑(版号:J113 820-00165-A ),开机后不显示。
    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为0.21 A。折机检查,发现主板上有几处明显进水的地方。因该机开机正常,所以直接从内存主供电开始查起,其供电框图如图1所示。

  在路测量VCCST维持供电、内存主供电1.35V和VCC VORE核心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均正常,无短路现象。
    接下来上电检测各关键点电压:PPIV2-S3内存主供电由U7400(TPS51916)和电感L7430组成PWM电路提供,如图2所示。测量87450后端电压为1.2V,正常。

    PP3V3_S5经U8030(TPS22924)变换后,从A1脚输出PP3V3_S0_ FET_R二级电压,如图3所示。测量U8030的A1脚输出电压为3.3V,也正常。

    PP5V-S4RS3电压经U8080(SLG5AP1443V )变换后,从⑤脚输出PP5V_ S0_ FET_ R二级电压,如图4所示。测量检流电阻R081一端电压为5V,正常。

    PP3V3_S5电压经U7870(TPS72015)变换后从①脚输出PPIV5_S0桥模块供电,如图5所示。测量电容C7872两端电压为1.5V,正常。

    PP1V05_S0维持供电由U7600(TPS51916 )、Q7630和电感L7630组成PWM电路提供,如图6所示。测量87640的后端电压为(0V。检查U7600的12脚V5IN电压(由PP5V_S41ZS3提供)和16脚S5开启信号(外部更名为PIV05S0_EN、正常电压为3.3V)均正常。断电后测量Q763C)的控制端①、⑦脚在路电阻,发现①脚(HSG信号)阻值约为30Ω(正常值约为300多欧姆),明显偏低。仔细观察,发现Q7630引脚有明显腐蚀现象,判断Q7630损坏,换新后开机,整机电流升到(0.414A,图像显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恭喜完修与分享。...测量87640 (?)的后端...,应该是R7640,若是,小白有认真的看。

网友:
谢谢,苹果修 得少。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