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屏蔽主板检测风扇?

楼主(2021-01-20):
店里有个dell330的机箱,就缺块主板,虽然很老了,但是有些人只是办办公,偶尔也有人要买便宜的主机。
所以网上买了块坏的OptiPlex775主板,看接口和330一样。

今天到了,也修好了,是一组cpu供电击穿,换了mos还是击穿,就换了辅助ic和上下管,成功点亮,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重点来了

装机后报没有检测到前置风扇,要按F1才行,这总不是个办法

看了下主板上果然有2个风扇接口,一个插了cpu风扇,还有一个闲着。bios里也没有屏蔽的选项。捣鼓了半天都没办法解决这个报错。最终只能找了个风扇插上解决。

NND,板子还要挑风扇,好几个都不行,后来一个可以了。不报错了。。浪费我一个风扇

虽然解决了问题,我想问一下高手,有没有简单粗暴的办法搞定这个报错?比如短接几针或者中间加个电阻什么的?

ps:这个接口是5针的,和cpu风扇接口一样,对比一下,看到cpu风扇只用了前4针,黄、红、黑、绿

网友:
其它也没有啥好办法了,因为BIOS没有这一选项,,,

网友:
没选项插着用吧

网友:
我之前也是遇到过HP主板不插风扇开机提示F1,没办法,随便找了一个风扇接上懒得研究bios了。

网友:
我知道怎么解决,你就教会客户用F1和CTRL+ALT+DEL键就行了

网友:
他那是检测机箱上的风扇,接上个就好了

网友:
找个风扇不是很简单嘛

网友:
随便找个风扇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