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20Pro电压被拉低进水

楼主(2021-01-20):
Mate20Pro电压被拉低

进水VOUT34_3v3被拉低到2.86导致没声音相机不能用,如何进行电压补偿。
找不到被拉低的地方。

网友:
电感坏了没

网友:
通路上没有电感电阻,而且不漏电

网友:
供电没电感那就奇怪了

网友:
找鑫智造里的点位图看看

网友A:
看看从哪进的水 重点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从哪进的水 重点看一下

通路上的零件全拆完了电压还是上不来,没办法了,有没有办法补电压。

网友:
主电源也更换过

网友:
有发热的地方吗

网友:
没有漏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