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进系统蓝屏,进PE也是

楼主(2021-01-20):
   acer 4738进系统蓝屏,进PE也是CPU和内存什么都换过,BIOS两个刷过,显卡加焊过,始终如一都快疯了。通病电容也加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A:
看贴纸大多都是掉电,我这个不掉电就死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贴纸大多都是掉电,我这个不掉电就死蓝屏

那你把硬盘拿掉,然后直接进PE看看。

网友B:
这很明显就是显卡问题,直接把主板改成集显用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贴纸大多都是掉电,我这个不掉电就死蓝屏

也会只能换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很明显就是显卡问题,直接把主板改成集显用就OK

算了还是买块算了现在板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