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21-01-20):
神舟k610c i7 d2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求维修检查思路

网友:
神舟k610c i7 d2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求维修检查思路、??

不开机的查原因 看看不开机的时候待机 触发条件等是否正常

网友:
不开机时,待机电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