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捡几个电源备用

楼主(2021-01-20):
。。六个装出去一个,

220v大电容失效原因是820K电阻坏一个,引起电压不平衡电容失效,炸管子,

第二个高压击穿整流和两个管子,前级电路基本废了,还好5v电路没事,更换解决

一个光耦反馈稳压二极管阻值50欧,保护了待机驱动芯片,更换解决,

电容的就不发了,电容容量变低后开机会保护!无烧黑基本上电解电容更换解决

网友A:
我今天修了一个航嘉的,风扇不装,里面的电容全部怀孕了

网友(点评):
我是装上风扇它没有转,还能用,不过风扇噪音问题解决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了一个航嘉的,风扇不装,里面的电容全部怀孕了

这就是我最后说的

网友B:
没事练练手可以的

网友C:
请问引起保护的主电容还是输出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了一个航嘉的,风扇不装,里面的电容全部怀孕了

风扇不装,电源能坚持多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风扇不装,电源能坚持多久。。、

打错,是风扇不转,不装,冬天应该问题不大,夏天应该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引起保护的主电容还是输出电容??

输出!!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练练手可以的

没电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错,是风扇不转,不装,冬天应该问题不大,夏天应该不行。

什么天都不行,一定要转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F:
早年修理这个可以,现在修理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年修理这个可以,现在修理不划算

你看我只挑航嘉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输出!!瞬间电流过大

擦,我有个VP500,但输出电容看着都OK,很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擦,我有个VP500,但输出电容看着都OK,很新。

什么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什么故障。。。。。。。?

风扇一转就停,应该是有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一转就停,应该是有保护

3.3-5-12这几个查,还有保护芯片

网友G:
不喜欢航嘉,万一出问题被坑,就坑得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喜欢航嘉,万一出问题被坑,就坑得惨了,

航嘉是电源品牌中的大佬了,基本上用料还行

网友H:
看这个底板应该有些年头了,铜箔都发黑了,用洗板水清洗清洗一下,防止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这个底板应该有些年头了,铜箔都发黑了,用洗板水清洗清洗一下,防止短路

工比本钱贵

网友I(2021-03-05):
前多年给网吧修电源大多是电容鼓包,要不就是电源场效应怀,和13007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多年给网吧修电源大多是电容鼓包,要不就是电源场效应怀,和13007坏

都是灰引起

网友:
维修电源,练手最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