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短路一修:上电3·

楼主(2021-01-21):
华硕FX80G 短路一修:
上电3·7A电流,电压19.5立刻被拉成3V多。来招如来神掌。

CPU附近的电感旁边那两个小电容短路了……不习惯扣掉 拆除后给他补了4颗

网友:
我的FX80G,公共端短路,拆掉集显复合管后公共端对地正常,换好复合管后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显示正常,原电池不充电坏了,订全新原装电池回来,有时开机进系统掉电,有时到输入密码后掉,掉电时发现电池电压被拉得很低,而且要十几秒才能恢复,恢复后可以再开机,维修被难住了,请教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