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大家一个方法,拆除OE128

楼主(2021-01-21):
分享大家一个方法,拆除OE128 我们可以用钳子将电容的胶外壳钳掉,然后用刀形烙铁头或刀片就可以很方便的拆除电容底下的铁皮了!因为OE128实际上是一个2.5V 1200UF的法拉电容,所以我们可以采用四个330UF的胆电容并联即可,用六个并联效果更好!胆电容方便焊接,也不会损坏主板的其它部件!

网友:
手工很好,看着很工整

网友:
焊工不错 这样处理 看着就舒服

网友:
我已经不拆这个了,从旁边补电容方便点,找位置刮开漏铜补焊。

网友:
只需补一个330以上的就够了,原来这个大电容并没坏彻底,只是容量缩水了,我已经处理过很多台的经验之谈。

网友:
我一般加470

网友:
我一般都是热风枪和烙铁一块上。

网友:
完美修复啊

网友:
四个就够了

网友:
经验分享,给你点赞。

网友:
手工的确不错

网友:
焊的很好很漂亮。

网友:
我是用850 开到顶

网友:
也不需要拆板下来

网友:
我也这么干的

网友:
我觉得470ufX4个,再补几个10-22uf贴片比较好,有效降低内阻,减少发热

网友:
去掉原来的NEC的话,只能上三个330,不去NEC的话,只能补一个330,做维修的都应明白的道理

网友:
我都是暴力拆除

网友:
飞线,接4个电容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