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求助surface1796

楼主(2021-01-21):
拿来时不开机插充电器灯一闪一闪,测主板15V反复跳,之后在充电口处三颗小电感上夹电15V,之后拆充电器竟然可以正常开机了,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源接口没问题吧

网友A:
检测脚  有问题   一个3.3v   量一下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脚  有问题   一个3.3v   量一下 应该是短路了

我只在电源接口处三颗小电感上夹了下电,就可以开机了,功能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脚  有问题   一个3.3v   量一下 应该是短路了

我想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