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XMA1901-YN板号19723-1 开机显示异常 求大神来围观

楼主(2021-01-21):
红米XMA1901-YN  板号19723-1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不晓得啥问题,买bios刷过一样,,见论坛几个兄弟遇到未有结论,,,求大神来讨论讨论,,,

同时把自己备份的bios分享给大家 ,,, 一个ec kb9028q c 内部程序  一个 桥 bios

小米1901-YN板号19723-1 EC备份 KB9028Q C bios.zip

47.61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4.87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9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修好了吗大哥,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大哥,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木有  还没找到问题所在

现在判断 可鞥ec程序 有问题  木有找到合适的程序

网友B:
MD,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D,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

通病,换CPU好

网友C:
加焊CPU试试看 》》》》》》》》》》》

网友D:
这个问题换CPU能好?

网友:
这像素老带劲儿了。

网友:
换cpu就相当于换班了  ,,这个板  那么薄  cpu也薄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CPU试试看 》》》》》》》》》》》

制定加焊过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换CPU能好?

换版了,,u死贵,,薄,,且不好换

网友E(2021-03-18):
我的电脑现在也是这个原因还有救吗?

网友F:
j屏幕一道杠有修好的大神吗,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脑现在也是这个原因还有救吗?

换板吧,换u不如换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j屏幕一道杠有修好的大神吗,分享下

目前估计没有 只能换u尝试下 ,,但不好换 太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目前估计没有 只能换u尝试下 ,,但不好换 太薄

是bios的问题,我这边有台一样的故障,左上方有横杠,发到武汉售后,那边说是bios问题,刷bios就好了

网友(2021-04-19):
引用 网友H:
是bios的问题,我这边有台一样的故障,左上方有横杠,发到武汉售后,那边说是bios问题,刷bios就好了

是吗,,可能吧,,我是没刷好!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这款机器,故障和楼主的一样,兄弟们,有解决的没,回复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外接显示屏也是这个现象,怎么搞啊,谁修好了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有解决的么?

网友:
应该是BIOS 我碰到的也这样.给的刷机包刷不进 还在研究中

网友:
开机左上角横杠 有老板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一台

网友:
我的故障一样,去掉内存,也有出白杠,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1-05-25):
兄弟,你这BIOS是备份的吧,这个问题就是BIOS问题的哦,我用好机子刷了你的BIOS就出现一杆。

网友:
我的是有密码 刷了这个BIOS之后  开机左上角横杠  刷回原BIOS,还是有密

网友:
估计BIOS要合成 淘宝买的原厂BIOS也是左上角横杠  合成之后  回到原故障 原故障是有BIOS密码  估计是在EC里面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谁发个BIOS上来

网友:
你好师傅,你的机子修好了吗,我的跟你一样

网友I:
我己经解决了,就是BIOS问题,我有一个BIOS可以跳这个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I:
我己经解决了,就是BIOS问题,我有一个BIOS可以跳这个

bios 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
手上有台一模一样的机子 左上角一个横杠! 大哥们有解决的吗?

网友:
还没有修过红米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己经解决了,就是BIOS问题,我有一个BIOS可以跳这个

哥们,那个BIOS发一个呗,现在也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手里也遇见了一台,也是这个故障,开机左上角横杠,刷了TB的原厂BIOS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己经解决了,就是BIOS问题,我有一个BIOS可以跳这个

哥们,BIOS文件整一个,这帖子里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修的吗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2021-07-24):
引用 网友I:
我己经解决了,就是BIOS问题,我有一个BIOS可以跳这个

怎么解决  有bios ma

网友:
来了兄弟们,BIOS,来了!刚刷上,绝对OK,新鲜热乎的。

19723-1 解决通病.BIN

网友(点评):
好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
40楼的BIOS验证可以解决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