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870用哪个版本的显存检测程序?

楼主(2021-01-21):
HD7870用哪个版本的显存检测程序?兄弟们谁知道

网友A:
当然是A卡的测试程序了。 貌似那个U盘引导的LINUX系统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A卡的测试程序了。 貌似那个U盘引导的LINUX系统 的

当然是A卡检测程序了,我是问用哪个版本的

网友(2021-03-24):
同求,找不到对应的型号

网友:
用A+N合集的还需要哪个版本

网友:
用7900那个就可以测试了,指令自己搜一下本站

网友:
借楼问下。HD4870用哪个

网友:
270   370   这种!!!!

网友(2021-05-17):
370这种可以测

网友:
好像有个a卡马甲对照表

网友:
用280的测,280是7870的马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