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U盘复制文件慢无反应,关不机,硬拔u盘后开机启动很慢很卡

楼主(2021-01-21):
前置usb口插此u盘拷贝文件进度条不动,(其他u盘没问题,此u盘在后置口没问题,)电脑反应不过来,于是关机等待还是打转,就拔了u盘才自动关机。
开机后启动很慢,起来后很卡,硬盘占用100%,需要一段时间才正常。再开机蓝屏fvevol.sys报错,再重启后能进入系统还是很慢很卡,系统盘查错也没有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前置usb供电不好 加上优盘品牌一般

网友:
3.0的?或是供电要求高的u盘主控,电路刚好供电不足

网友:
估计你的U盘是扩容盘,找个U盘工具看看是否正常U盘

网友:
感谢分享 涨知识了 学习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感谢分享 涨知识了 学习 我是来遛论坛的

网友(2021-02-26):
大文件复制还是插后面吧,前面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