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傅们,这个芯片查不到,上面写着9001

楼主(2021-01-21):
一体机2k屏幕驱动版,显示正常,没有背光,ic资料一点查不到,led接口那里的电压空载电压和电源电压一样了,插上灯条是26v多,板子上写着去12v去led电压600ma,39v,灯条试过了,是好的,师傅们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是啥。

网友A:
手机不给力,这张清楚一点

网友:
学到了什么?

网友:
led背光升压找不到资料维修,就只有改背光驱动板了

网友:
zui主要是是确定暗屏?暗屏好解决,重要的是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不给力,这张清楚一点

我看恒流电阻有点变色呢

网友:
借楼,同求芯片参数,这是电动车充电器的300V那边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改高压板吧。

网友:
改板才是王道

网友:
台式机的不懂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可以代换啊!

网友:
改恒流板便宜,有些芯片型号找不到

网友:
饼哥有认识大神可以查的

网友:
估计要从芯片上的产商LOGO入手去查

网友(2021-03-04):
统一回复,谢谢楼上的大神们的指点,非常感谢;最后一点点拆下来查发现是横流电阻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