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重启

楼主(2021-01-21):
      联想IH61MA触发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自动上电重启,此板子有两个BIOS,论坛下载了EC和PCH的BIOS,刷上,现象依旧,,,瞬间测试,CPU电压1.05V正常开启,,,,

网友: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主板却供电,检查内存供电1.5v内存上还有个0.75V电压 看正常不 ,PCH桥供电  票上还有个ME供电  不正常也会开机反复重启  ,在检查PG信号 ,有cpufa送到桥的一个信号 ,还有5v 12v检测电压 看是否正常,检测电压在IO芯片上可以测量

网友:
内存断线的可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