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的两个USB不能用,怎么搞?

楼主(2021-01-21):
图纸是经过小六脚的,不过小六脚是反向输出的?能否去掉?去掉后需要飞线吗?

网友:
你要先排除供电有没有到USB上面  要是没有的话你再看6脚  要是6 脚坏的话可以去掉  然后供电脚飞线就好了   不过最好是换掉  他这个可能是外置设备吧6脚烧坏了

网友:
可以去掉不用,,,,,,,

网友:
拆了,飞线解决。

网友:
我的也不能用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吧,这个从坏板上还是能拆到的呢.

网友:
直接拆,如果是ESD防静电失效,应该就好了,不过以后就烧后路了,或者桥。

网友:
可以拆掉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