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求助。SONY 无待机维修思路

楼主(2021-01-21):
电脑型号 SVF152A25T 板号 DA0HK9MB6D0 无待机维修

经测量PQ35第四脚为10V 123脚为20V 5678脚为20V 并且PQ2 -VAOFF信号无短路。。。 测试待机第6脚VIN为19V 而3V 5V开启无供电 下面思路有点混乱了。。由于最近修的机器问题太奇葩,头有点大。

网友A:
这个机器保护隔离是英特希尔的ISL88731,待机电源是TI的TPS51427A;待机芯片的DCDC开启信号来自于EC,待机芯片的LDO线性供电是自开启的,只要电压够PD18反向击穿就会开启TPS51427A的线性LDO输出。。。

网友:
望各位   指导

网友A:
老乡的难事我必须帮衬,图纸发我

网友:
我也是下载的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SONYSVF153A1QTQuantaHKC(DA0HK9MB6D0).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乡的难事我必须帮衬,图纸发我

呐   发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呐   发了 谢谢

好说  我这就看。。。 看电路不难  稍等联系你

网友:
你可以尝试去掉PQ50试试看看待机出不出,这个sony我以前修过这个PQ50的问题,但是已经忘记最后怎么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保护隔离是英特希尔的ISL88731,待机电源是TI的TPS51427A;待机芯片的DCDC开启信号来自于EC,待机 ...

谢谢你了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查芯片基准电压 线性电压有没有 另外5伏看图是开机就有的 3伏受e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