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62板号16814-1

楼主(2021-01-21):
戴尔15-3562板号16814-1 红圈中这是个什么型号的配件,有图纸的大神帮忙提供下,谢谢!

网友:
目测是一个供电的转换管,两头没短路的直接飞线连过去试试

网友:
有没有版号 发一下

网友:
U3601找原理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防止USB电涌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是对的答案,好多做工好的板子有。

网友:
来围观的,不好意思,谢谢

网友:
usb供电 5V转USB 5v供电

网友A:
现在通电自己上电到0.3A左右一直重起。USB3.0  5V对地二极值65,还有一个数据二极值为0,应该CPU挂了!

网友:
论坛里找不到图纸就去 淘宝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通电自己上电到0.3A左右一直重起。USB3.0  5V对地二极值65,还有一个数据二极值为0,应该CPU挂了!

对,cpu完了。

网友:
有一种方池,找一块料板,找到5个接触点的芯片,只要地线点位置相同就代用一下试试。

网友:
不一定简单的是它的原因

网友(2021-04-22):
54B2T

网友:
要图纸我有

网友:
大哥你好,你有DELL 16814-1主板的图纸吗?能不能给一份,我正修到这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