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21-01-21):
顾客拿来电脑开机主板反复的重启,偶尔能开启只要不关机就没事,因灰尘较大先清理灰尘,重新插拔内存和显卡,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扣点coms电池放电故障如初,于是把BOIS芯片25Q32拆下,用JT1199编程器无法识别更换bios芯片重写数据主机可以点亮

网友:
运气好,我自己还没有碰到芯片坏的过。

网友:
运气好,我也还没有碰到芯片坏的过。

网友:
没遇到过bios芯片坏呀

网友:
这样也是BIOS啊 。

网友:
Bios芯片坏的没遇到过,这种直接找同型号代换就可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