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电视淋雨后屏幕出现坚条,如何处理?

楼主(2021-01-21):
LG电视被水淋过,打开电视出现了两条竖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如何处理?各位大神请回答谢谢。

网友A:
屏拆开吹干,有可能译码驱动器或逻辑板受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拆开吹干,有可能译码驱动器或逻辑板受潮了

感谢我现在就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现在就试一下

边板。。。。。

网友:
这款电视的拆卸太过于麻烦了,无边框的硬屏不知道如何拆,我直接吹风机直接吹了

网友:
有结果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吧,谢谢了.

网友C:
这个不拆,直接吹有用吗?逻辑板上软排或软排芯片应该有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拆,直接吹有用吗?逻辑板上软排或软排芯片应该有腐蚀了

一定要拆开处理,。。。

网友:
这个不是屏幕坏了吗,拆开吹能好,我有几台显示器和笔记本屏幕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屏膜组【软排线】坏了,就是对应的位子,这种基本没救【除非你有压平机】

网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换吧

网友:
在屋里怎么会淋到雨呢。

网友:
有压屏机 应该可以搞的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因为家里房子客厅窗户离电视柜非常的近,雨下的太大又刮风才会淋到,经过几个小时用吹风机吹干,安装上后没有任何效果,现在的问题是我不会拆,无边框的屏,里边的逻辑板和软排线根本就看不到,压屏机是啥东西听都没有听说过?

网友:
只能压屏,目前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那还不如换块屏幕了

网友:
送修或打算买新机就拆吧

网友:
酒精清洗COF玻璃端,吹干。LG单纯吹干用不久

网友:
你这个电视水还能看,没烧电源已经万幸了,现在即使难拆也应该想办法小心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