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1020G1 6050A2646201-MB-A03 电流跳变时掉电

楼主(2021-01-21):
一块HP  1020G1 6050A2646201-MB-A03修好后进系统时发现在电流跳变增大时时掉电,掉电后测量二次电压由9V变成了1.4V。而一次电压正常仍为稳定的19V.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一次公共点电压19V很稳定,而二次电压也就是充电输出电压9V波动很大,复合充电管Q6000上驱动波形不稳,而下驱动波形变成了近似方波夹杂着锯齿波。测量二次电压后端也不短路,考虑到一次公共点电压很稳定,而二次电压也就是充电电压受充电芯片和EC控制,EC是否正常由于其程序有关,决定将EC上所挂的BIOS程序重新刷写试试,结果发现果然好了。再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波形正常了,二次电压也稳定了,反复重启几次并测试一个小时始终很稳定。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