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 正常使用 风扇狂转

楼主(2021-01-21):
苹果A1398 正常使用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两风扇一直狂转,BIOS刷了,EC换了 ,还是老样子。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求一点思路,大神帮忙?、?/

网友:
键盘或者触控板

网友:
触摸键盘都是好用的,没发现有不灵的情况

网友:
这个是信号问题,从温控信号开始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