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yoga3pro开机一会儿自动掉电的求助

楼主(2021-01-21):
电脑是联想YOGA3pro,板号nm-a321,
问题:断开电源(包括电池)静置一会儿后,再插上电池可以开机,屏幕可以点亮,但大概运行6-8分钟后,屏幕黑屏,键盘背光灯关,只留下电源灯亮,按大写锁定键没有反应,等一会开机亦没有反应。
恳请有经验的大佬前辈指导指导,给些建议

网友A:
“静置一会儿后”——观察这个有没有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置一会儿后”——观察这个有没有规律,,,

是等主板那几个1R5电感从7v多逐渐降低到0.3v后,再接上电池就可以开机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置一会儿后”——观察这个有没有规律,,,

故障发生后,屏幕黑屏,电源指示灯亮着,风扇不转,固态红灯亮着,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但再按开机键不亮屏,就是故障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