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 DS2 REV3.0

楼主(2021-01-21):
故障为每次断电BIOS都自动清除 已更换电池 测量过RB 1K 正常 装上电池VBAT电压被拉低至0.4V 查过pdf 图把D2 拆了 发现电压还是被拉低

看PDF图发现VBAT到IO之间还有一个BC31电容   测量电容没有短路 还是拆了下来继续测,电压还是偏低0.4V 该测量的都测量了还是这样只能怀疑是IO
问题。

就在要弄IO的时候准备把电池扣出来,发现电压有跳动,怀疑是底座接触不良,最终更换底座解决问题,测量VBAT 电压正常 断电重复尝试开机正常。
由于疏忽小细节导致后面各种拆检查,其实就是最基本的没有注意。新手报道。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 台电X1 Pro 4G(型号:T10),故障插电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测公共点电压0.8V不正常,是由BQ715蕊片控制测得
1脚ACN :12.35V
2脚ACP:12.35V
3脚CMSRC 隔离管D脚:11.29V
4脚ACDRV 隔离管G脚:13.12V(正常18.92V)

5脚ACOK :0V(正常3.3V)
6脚ACEDT电源检测:3.17V
18脚公共点上管G脚:0.8V(正常11.48V)
15脚公共点下管G脚:0V(正常1.64V)
11脚电池充电管G脚:0.65V(正常1.05V)
公共点电感:0.8V(正常7.6V)

分析有很多脚电压不正常,果断更换一片全新BQ715电源管理蕊片,但是故障还是没变在仔细测量发现第一隔离管A04414 30V8.5A已经击穿,用AO4468 30V8.5A代换上去,插电0.023,触发开机屏幕有显示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好像是这块主板的通病。

网友(2021-03-24):
技嘉H61座子确定经常出问题  还有旁边这个电阻经常腐蚀焊盘  电压过不去  造成经常拔插电源才可以开机

网友:
E2262VW-E2462VW_A01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