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780 3g 长时间使用就花屏死机 测试显存无问题 是否可能是暗病

楼主(2021-01-21):
收来的一张华硕gtx780 3g 开始是花屏 然后打开背板查看有掉件 补上掉件后测试正常随后卖出 可是可能因为快递问题 导致旧毛病反复 测试显存背面电阻阻值正常 显存测试正常 能够打上驱动 甚至能够跑鲁大师和甜甜圈 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花屏死机 重启后问题依旧实在没有头绪 发出来想让各位帮帮忙 支支招 万分感谢

网友A:
死鱼没那么好捡的,是核心虚焊了,不加焊神仙都救不了

网友:
死机的一般跟GPU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鱼没那么好捡的,是核心虚焊了,不加焊神仙都救不了

好的我试试 感谢提醒 之前修好了 我自己玩了好几天没有问题才出的 没想到又出问题了 因为我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动核心的

网友:
加焊gpu吧  弄他

网友:
显卡两次加焊后已经修好了 感谢各位仁兄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