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970北桥+SB950南桥芯片组时序问题

楼主(2021-01-21):
这几天修了一些 970主板。。主板是 AMD970北桥 加 SB950南桥的  AMD双桥主板。。。 时序 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没有时序图。也没有相关的教程。。。始终晕乎 。。。  问各位一下 。。CPU有了VDDA以后还需要什么条件?(哪个信号)才能发出 SVID给电源IC。。。

网友A:
SVID这一代并没有引入啊,FM1才开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VID这一代并没有引入啊,FM1才开始的

哦。我说错了。是发出VID   理解意思。亲~~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说错了。是发出VID   理解意思。亲~~求指教

VID并不是CPU发出的,这个组合应该是由CPU的针脚错位,将VID信号下拉,才组成的VID高低组合,如果没有CPU,那么VID将是全部高电平

网友A:
AMD的主板,内在供电后就会开启CPU供电,然后再到北桥,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主板,内在供电后就会开启CPU供电,然后再到北桥,南桥

是啊。内存供电后开启EN  给电源IC  电源IC的VID组合是CPU发出的 , 发出EN的同时 CPU有了VTT就发出VID?

网友B:
  这个图片 您看看 是有了CPU_pwrgd以后才发出的VID  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 您看看 是有了CPU_pwrgd以后才发出的VID  对吗

CPU_PWRGD是在电压 正常后才有开漏输出的,VID组合在前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_PWRGD是在电压 正常后才有开漏输出的,VID组合在前面

谢谢您,那问下。CPU发出VID的前提条件都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那问下。CPU发出VID的前提条件都有哪些

你看你那张图啊,VID组合是由DDR1.5V上拉的,所以这个不需要什么条件,只要有内存供电,然后插上CPU,那么VID组合就会出来,CPU供电有没有输出取决于EN信号,不需要这个VID控制,它只是负责调节输出电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