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 版号1701A_05_01 图纸

楼主(2021-01-21):
联想小新潮7000 版号1701A_05_01  图纸

网友(2021-03-05):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小新潮7000-14IKBR 板号   故障现象1不能充电,插电开机三灯都要红色。2用电池不能开机,电池指示灯开机闪三下就灭了不能开机。3有时同时插电源和电池开机会出现短路现象。拆机查其充电忒片U5901 BQ24780S,单独插电源测得数据如下:
1脚ACN:18V
2脚ACP:18V
3脚CMSRC隔离管S脚:19.05V
4脚ACDRV隔离管G脚:19.05V(正常为25V)
5脚ACOK电源好:3.3V
6脚ACDET电源检测:2.5V
7脚/8脚/9脚/10脚IADP IDCHG PMON PROCHOT:0V

11脚SDA数据:3.3V
12脚SCL数据:3.3V
15脚BATPRES:0.31V
16脚TB_STAT:3.3V
17脚/18脚/19脚/20脚:0.22V
21脚ILIM:1.02V
23脚LODRV电池供电下管G脚:0V

24脚REGN:6.03V
25脚BTST自举升压:5.8V
26脚HIDRV电池供电上管G脚:0.22V
27脚PHASE反馈检测:0.22V
28脚电源供电:19V

分析4脚ACDRV隔离管G脚:19.05V是不对的,正常应该为25V。查两个隔离管Q5901/Q5902发现Q5901击穿,用AON7430 30V34A场效应管代换上去,插电待机0.007开机电流0.495屏幕亮了,进系统能充电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纸,正需要,有一台待机偏高的机器,芯片发烫

网友(2021-10-12):
正好需要,大短路,一个u6001的集成功率管短路了拆了就不短了,有图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是不通电,电池与适配器均不能开机,指示灯也不亮。经过检查发现+vsys对地短路导致,最后查到C5910 击穿,更换后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2022-02-14):
刚好需要这个图纸 我这里有一台USB 2.0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