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大家一天能修几块显卡,都是怎么收费的?有什么行规?

楼主(2021-01-21):
感觉天天瞎忙,没挣几个钱,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少,简直是赔钱啊!

有没有大佬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不同地区,不可能一样的,,,看你周围怎么收费吧,这就是参考,,,

网友:
看情况 看故障 看行情啊 不好说

网友:
纯技术工作没有出路

网友:
按照你自己付出的时间来计算,难的就多收点,

网友A:
矿卡吗?还是直接承包矿场?

网友:
楼主杭州的吗,我看头像很眼熟…

网友B:
低端100  高端300起,材料另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端100  高端300起,材料另算

有这么高吗?淘宝里都是写着30元起

网友:
看二手市场来定价吧,二手卡四五百块你不可能能收很高价格吧。懂一点的也就能接受百来块钱,还要把成本算进去

网友:
我们这里100.

网友:
按二手市场价折算比较合理,然后设一个起步价,然后根据需要修理的内容来划分打折的标准。比如只修补下电容电阻之类打2折,显存供电2.5折、GPU供电模块3折,辅助供电…,显存故障……。核心故障……。

网友:
显卡不修修和毛修坑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卡吗?还是直接承包矿场?

老板,矿卡578.588这种显存通道高低都报错应该要换两片显存,你们维修是怎么收费的

网友C:
不要钱,免费维修,就是多交个朋友

网友(2021-04-21):
引用 网友C:
不要钱,免费维修,就是多交个朋友

交朋友?你想多了,电脑没问题的时候记得你是谁!

网友:
看价格吧,比如gtx1080,就算掉一个电阻也要收200。

网友(2021-07-04):
专修显卡的一般来说工厂售后维修靠谱吗?深圳5k一个月的样子!主板厂也这样……

网友:
想起来就笑,以前在工厂修疑难杂症一天十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