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BQH芯片的数据参数

楼主(2021-01-21):
如图,求QBQH电源管理芯片的数据参数or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8204B
https://wenku.baidu.com/view/bc70378b960590c69ec37691.html

谢谢大佬,花了1毛3分钱定量2个,

网友B:
显示器电源板电源芯片这种小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电源板电源芯片这种小芯容易坏

这是电动车充电器的,量了一遍,啥都没坏,就它自身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