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美乐LE32M06图像暗,中间发红

楼主(2021-01-21):
一台美乐32寸液晶,来修时背光一闪即灭,典型背光问题,开机检查,背光电压升高后下落,led检测仪测量灯珠,一组损坏,开屏换灯珠,换后开机发现图像发红,比较暗,调整亮度对比度,有反应,但是调不好,越调越难看,仔细观察背光,发现原机灯珠稍微偏蓝,应该是正常的,但是查很多资料说是背光发蓝,是灯珠老化,怀疑灯珠老化背光亮度不够造成,再次拆机,所有灯珠全部更换,正白光灯珠,透镜用亚克力无影脚安装好,测试屏幕中间颜色稍微发红,整体亮度偏低,怀疑伽马阶梯电压异常,测量有阶梯变化,应该正常,怀疑偏光膜起泡,检测后发现正常,现在维修不知道如何下手,求指教一下!

边板电压测量:
GM1 14.05V
GM2 13.55V
GM4 11.45V
GM6 10.36V
GM8 9.69V
GM10 7.23V
GM11 6.86V
GM12 6.48V
GM13 6.17V
GM15 5.17V
GM17 4.48V
GM19 3.31V
GM21 0.82V
GM22 0.14V

VGHF32.4V
VGH 30.3V
VGL -6.08V
HVAA 6.5V

网友A:
色温可以调吧,,,

网友B:
感觉像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C:
好像饱和度调高了,刷数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色温可以调吧,,,

调节色温有变化,但是变化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驱动板问题。

此机没有单独的驱动板,应该是边条的问题,但是现在没有检修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饱和度调高了,刷数据试试

进入总线调整了,单效果不理想,找一个数据刷机试试看

网友(2021-02-27):
确定该机器是屏的问题,今天遇到一台同机型,主板换上去故障不变

网友:
楼主这是屏幕问题啊

网友:
感觉你这个背光亮度不够,把色温调低,亮度调最大,

网友:
屏边板电路问题

网友:
京东方200屏吗。可以技改,改个电阻,好几年了忘了